[求助] 不会玩layout xl

楼主(2016-07-29):
最近在学习使用layout XL,画版图的时候会有显示不符合的XX提醒,怎么把它消除啊,换成layout也消不了,重启icfb也不行,求路过大神给小女子指点下迷津,感激不尽!

网友:
XL并不能玩哈

网友:
有没有截图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网友:
可能是short。
XL会自动check连线的short,short的位置就会有xx

网友:
有XX的地方不一定是错的,因为XL里面默认源漏极,但实际上我们并不需要区分,所以合并之后会有XX错误显示。如果确认没接错就不用管。
但也可能是楼上说的短路或者接错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过了LVS的,但是它一直满屏闪,有什么可以消掉的方法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我被它玩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消除的办法么,还是需要设置什么吗

网友:
从Layout XL回到Layout上,应该就不会闪了,

网友:
verify-->markers-->delete all

网友:
那是marker 删掉 save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非常感谢~

网友:
都是marker,但是marker不一定错,可以再在display取消marker的view就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