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RIO从训练成mode_1x模式分析

楼主(2016-07-29):
最近使用A7 FPGA与DSP进行通信,通信接口为SRIO,2X模式。实际测试发现:SRIO经常会被训练成1X模式与DSP进行通信,概率接近50%,SRIO内部信号gtrx_disperr_or和gtrx_notintable_or频繁拉高,但目前为止不影响数据的传输。    同样问题在K7与DSP的4x模式通信时也有出现,单出现概率不超过1%。
    那么问题来了,这种情况是否会对数据传输产生影响,亦或者是潜在的影响因素?这种训练成1x模式的情况是否和DSP端的配置有关系?能否避免?

网友(2018-10-1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复位、复位、一直到 x2连接好
force relink \  force relink \ force relink \ 一直到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