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VCS仿真xilinx mig的example design 出错

楼主(2016-07-29):
用VCS来仿真xilinx生成的mig模块,一直出错。

配置信息如下:

     os   :   Red hat 6.4

     mig :  mig 7 series v2.3

     vcs : vcs-mx_vG-2012.09

     Testbench  from  example design sim_tb_top.

     Use  script file : vcs_run.sh (auto generate).

结果:

     "TEST FAILED: INITIALION DID NOT COMPLETE."

The result have some warnings:

Warning -[TFIPC] Two few instance port connections.

Warning -[PCWM-W] Port connection width mismatch.

Warning -[STASKW_CO] cannot open file

      ***** Warning: The analog data file design.txt for XADC instance sim_tb_top.u_ip_top.u_mig.u_mig_mig.temp_mon_enabled.u_tempmon.xadc_supplied_temperature.XADC_inst was not fond.Use the SIM_MONITOR_FILE parameter to specify the analog data file name or use the default name: design.txt.

OTHES warnings:

WARNING: 200 us is required before RST_N goes inactive.

WARNING: 500 us is required before RST_N goes inactive before CKE goes active.

有谁遇到过这个问题,求帮助????

网友:
一个个的检查你的warning。看是怎么回事。

楼主:
多谢,问题已解决。

网友A(2017-08-11):
回复 网友B:

   楼主,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2018-12-14):
timescale问题,vcsbug

网友(2024-11-13):
移植到vcs后发现ddr_dq出现不定态,log也出现相同的warnning,不知道是不是此原因影响的

网友(2025-05-28):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