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in10怎么装cadence?求教

楼主(2016-07-29):
画layout不久,想在自己的电脑上装cadence,然后具体想请教大家几个问题。。。。
1,装cadence对电脑有些什么硬性要求?谢谢!
2,装cadence之前需要哪些准备文件,在哪里可以找到资源。谢谢!
3,装cadence的过程中有些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事情么?谢谢!
希望大神帮帮我~~~感激不尽,谢谢谢谢!!

网友:
先装虚拟机,在虚拟机上装liux,再装IC51,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 ,我已经装上了

网友:
热心人,赞一个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互相帮助

网友(2017-02-09):
回复 网友A:
您好 能教我安装cadence ic吗
qq2226700770

网友:
回复 网友A:

   IC 51  在哪里下载的 求文件谢谢!!!

网友(2017-06-28):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有这三步骤中用到的安装文件吗?能分享给我吗?多谢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Cadence IC套件奢望在Windows平台运行...
如果真的想用的话,双系统吧,虚拟机都是只能拿来玩玩的,能打开virtuoso已经算赢了。
IC套件的起步内存都是16GB,硬盘容量(包括MMSIM和Calibre/Assure以及仿真和电路等所需空间)至少200GB。如果虚拟机能做到这些,那说明电脑已经足够直接双系统使用IC了,不如直接装来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