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人验证过池保勇那篇论文里△Σ调制器结构正确性吗

楼主(2016-07-30):
我是用Verilog根据论文的结构写的代码,但是结果差强人意,希望有做过△Σ调制器的大神指点指点

楼主:
//池保勇论文24bit_modulator
module modulator_24bit (clk, Reset,dither_en,Frac, Frac_k);
input clk, Reset,dither_en;
input[23:0] Frac;
output[2:0] Frac_k;
wire [2:0] Frac_k;

//reg[21:0] A2, B3, A3, B2, A4;

reg [2:0] sum5_k;
wire[23:0] sum1,sum2,sum3,sum4,sum5,sum2dm,sum3dm,sum4dm,sum3dm_A,sum3dm_B,sum5_k_b,Frac_back;
reg [23:0] sum2d,sum3d,sum4d;
assign sum1 =Frac        + Frac_back;
assign sum2 = sum1 + sum2d;
assign sum3 = sum2d + sum3d;
assign sum4 = sum3d + sum4d;
assign sum5 = sum2dm + sum4dm + sum3dm;
assign sum2dm = {sum2d[23],sum2d[21:0],1'b0};//两倍
//assign sum3dm = sum3dm_A + sum3dm_B;//1.5倍
assign sum3dm = sum3d + sum3dm_B;//1.5倍
assign sum4dm = {sum4d[23],1'b0,sum4d[22:1]};//0.5倍
//assign sum3dm_A = {sum3d[23],sum3d[21:0],1'b0};//左移操作,代表乘2
assign sum3dm_B = {sum3d[23],1'b0,sum3d[22:1]};//右移操作,代表除2

//assign sum5_k = sum5[23:21];
assign sum5_k_b = {sum5_k,21'b1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
assign Frac_back = ~sum5_k_b + 1'b1;
assign Frac_k = sum5_k + 3'b001;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
begin
        if(Reset)
                sum2d <= 24'h0;
        else
                sum2d <= sum2;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
begin
        if(Reset)
                sum3d <= 24'h0;
        else
                sum3d <= sum3;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
begin
        if(Reset)
                sum4d <= 24'h0;
        else
        sum4d <= sum4;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
begin
        if(Reset)
                begin
                sum5_k <= 3'b000;
                end
        else
                begin
                sum5_k <= sum5[23:21] +3'b001;
                //bout <= bout_pre +5'b01011- 4'b 1000;
                end
end
endmodule

楼主:
用Verilog编写在modelsim中仿真,但是应该怎么看平均值呢?我是定义一个64位reg,把量化值不断累加来看,但是结果好像不太对

楼主:
前面一张标注不太清楚

网友:
1. 结果不好是怎么个不好法? 输出enob不够? 最好贴个输出的fft
2. 输入是24bit位宽, 那么输出的enob肯定到不了24bit的. 内部的加法器什么的都会有溢出.
3. 其实可以先跑simulink模型的
4. 输入一个定值看均值其实不是好的仿真方法, 最好的方法是看频谱.
欢迎讨论

网友:
还要一个是信号输入编码, 图里的信号明显用的是2的补码
这个帖子里有详细的讨论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131503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modelsim中,跑出来的均值就不对,变化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了好久大概理了一下思路

1、由于调制器是对量化误差进行调制,所以输入信号与量化值要做差,由于需要减法操作,所以所有的值都是补码形式(输入值也是带符号的补码)。

1.1、补码形式的乘除不同于原码形式;

补码形式的除2操作:符号位不变,且连同符号位到次低位右移1位,如1101右移后为1110

   补码形式的乘2操作:符号位不变,次次高位到最低位左移1位,次高位甩掉,(很容易就把大数舍去)如1101左移为1010.最低位补0

但是补码形式的乘2操作会将大数湮没,±4通过右移的方法最后变成了0,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还是我移位操作的方式不对?

第二个问题是在他的框图中sum3d是变为1.5倍还是2.5倍(我都试过,结果都不对),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最后的输出要加上001,如果加上001的话,每次加上一个正值,肯定是影响平均值的吧?

第四个问题,我理解反馈的量化值进行取反加一是把一个值变为它的相反数,这是为了与输入做差,所以取反加一并不是为了转为补码(因为是将符号位也同时取反了),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先推导一下他的传输函数,放在matlab 里先防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