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SAR ADC 输入的问题

楼主(2016-07-30):
对于一个全差分的SAR ADC 来说,有点困扰我的是输入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全差分的SAR之出来正信号比如0-3V的信号,那么如果全差分的话vinp-vinn势必会出现负值,那么这个SAR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在全差分sar adc的每一个dac里面信号都是正的

网友:
输入信号是Vi,Vip=Vcm+Vi/2,Vin=Vcm-Vi/2,Vip-Vin=Vi,Vi的范围是0到Vref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那么在仿真全差分的sar的时候,那我的输入信号应该是怎么样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比如你Vref是1.8V的话,输入信号Vi是0到1.8V,那Vip=0.9+0.9,Vin=0.9-0.9,设置的时候选择正弦信号源,直流电平为0.9,叠加的交流电平分别为0.9和-0.9

网友:
楼上说的对,你有个共模电压啊,小信号在共模电压上下浮动啊,不会低于零

网友:
adc的每一个dac里面信号都是正的

网友(2017-12-05):
全差分SAR ADC 输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