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使用GTH时候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6-07-30):
我使用GTH的时候FPGA左侧用了四个Quad,右侧用了两个Quad,我看布线的时候大部分逻辑都偏左了,导致通往右侧的线延迟特别长,然后时序就通不过了,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可能的话,把右边GTH的信号,多打几拍试试。前提是保证功能得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