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启动请教

楼主(2016-07-30):
刚开始学习后端,望各位大神稍微指点,在启动formality启动不了。其中错误提示是Formality invocation requires read/write/execute permission in the current directory. Use -work_path to run it in a different path.
也换了启动路径,启动时也添加过路径,一直是这个提示。
其中,综合和icc都可以运行。

网友:
不知道啊,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同问求答案

网友(2016-11-12):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不知道为什么,请问楼上解决了吗?

网友(2023-07-18):
如果添加了路径还提示,说明文件夹权限不够,要读写执行权限都有,chmod 777 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