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mory compile问题

楼主(2016-07-30):
请问下,使用memory compile要求系统版本如图1,而我的系统版本是centos release 6.6,64位的,然后运行Mc出现图2的问题,使用yum install libXm.so.3后,还是报图一的问题,请问怎么解决?是系统的问题,还是库的问题解决了就没问题了,谢谢!

图1

图1

图2

图2

楼主:
已经解决,通过yum install /usr/lib64/libXm.so.3就可以了

网友:
你好 请问你用的是MC2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