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PC工作频率问题

楼主(2016-07-31):
请问一下大家,TSPC DFF为什么不能工作在低频?多低算低?

网友:
大家知道都来回答一下,多谢

网友:
漏电,取决于工艺,比如有些1两百兆就不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为电路内部节点在低频率时会漏电造成logic error.
越是高阶工艺,漏电越是严重,最低频率就要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