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状态机,数字电路,FPGA

楼主(2016-07-31):
画状态机,接受1,2,5 分钱的卖报机,每份报纸5 分钱。

请帮忙给出正确答案和分析,谢谢!

网友:
输入三种状态,一个加法单元,一个判断单元,大于5就吐钱和报,吐钱比较器,分别比较5、2、1,大一次吐一次,5吐完吐2.。。

楼主:
回复 网友A:
状态机不知道怎么画 额

网友:
画的比较粗糙

画的比较粗糙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画的不好 凑合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3、4的时候可以继续投5吧,还有4的时候继续投2也可以吧

网友:
又是一个用了状态机比不用复杂N倍的例子.......

状态机是为了分割与征服(Divide-and-Conquer),起不到这个效果就不应该引入状态机。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是看到有这么一个面试题目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的啊   所以有2/5   1/2/5的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