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urce follower 电路分析求解

楼主(2016-07-31):
求教图中source follower 电路怎么分析
感谢各位

网友:
就是电压缓冲啊,输出电压跟随输入电压,而且输出阻抗很小(1/gm)

网友(2016-11-11):
1.电路是一个带电流负反馈的source follower
2.增益A约等于:gm2/(gm2+gmb2)
3. 输出阻抗:先算环路增益 是一个采集输出电压,转换成电流,反馈回来的电压-电流反馈形式。可以得到很小的输出阻抗。
    环路增益:从出端断开,从A点加入一个输入Vin,通过一圈环路回来,
    M1的电流:I=gm2*Vin*(gm4/gm3)*(gm6/gm5)*(gm7/gm1)
    电流反馈回M2,M1和M2电流相等,则:
           gm2*(0-Vo)=I。
    得到环路增益:
          -(gm4/gm3)*(gm6/gm5)*(gm7/gm1)
     所以输出阻抗:
         R=(1/(gm2+gmb2))/(1+(gm4/gm3)*(gm6/gm5)*(gm7/gm1))
4. 电路用于驱动带有电阻负载的电路,提供一个极小的输出阻抗。有点当电压源用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