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1单片机的数据常温贮存年限为多少?

楼主(2016-07-31):
请教各位,有看到过关于51单片机的数据贮存年限的数据吗?即单片机不工作时里面的程序能保存多少年。。。急求

网友:
这个在单片机的数据手册里一般会有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查到啊,找代理问了也没找到。。。。

网友:
好像是30年吧,具体的可以看数据手册,上面有介绍的,有eeprom的好像会少一些,是10年

网友(2016-09-13):
回复 楼主:

哪一款单片机?具体型号发来,我可以帮忙找找看。其实一般消费类的,10年以上已经不错了。
工业级可能多几年。

网友:
都有一定余量

网友:
关键是存储时间长了管脚都氧化了。自动贴片特别注意

楼主:
回复 网友B:
8051F120的 麻烦帮忙看下啊

网友:
好像日本的写的时间都很长啊,理论值?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理论值,只要是官方数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