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un LVS warining 问题

楼主(2016-08-01):
请教大家如图所示的warning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找不到坐标无从找起

网友:
去到工具报的有问题的cell下看看,图里面的warning,看看有没有大虾可以知道的吧,我是没见过,学习学习。

网友:
This is likely due to the Mask SVDB Directory CCI option being set while LVS Push Devices YES is in effect (which it is by default).

Two most likely ways to defeat the warning: specify LVS PUSH DEVICES NO or specify Mask SVDB Directory CCI NOPINLOC. Only do the latter if that type of output is satisfactory for your CCI flow.

网友:
回复 网友A:

1.看你.set文件中,gds路径有没有错2、你的layout是否少盖了某个layer层,导致认不到你layout中的device

网友:
3# 已经讲了解决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gds的路径没有问题,也能认到所有的devices,只是有这个warning,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第一种方法可以,但第二种方法不知怎么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般这个warning可以waive掉  ,在参数提取里面最着重看的是你的pin可能virtual的状况,其他的问题貌似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