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ub floating 会导致什么问题呢

楼主(2016-08-01):
请问大家,如果版图中psub真的floating会导致什么问题呢?会导致漏电吗?漏电的原理又是什么呢

网友A:
看具体位置吧!一般来说P_sub接电位不会仅仅在某一处,所有的P-sub会通过轻掺杂的P-连在一起,只是轻掺杂导致R会比较大。倘若你某一处A没有接:
1、A初处正好是NMOS的sub端,那LVS会有error;
2、A处只是普通的sub ring(,不直接接到device),A处电位会被抬高(假如你的P-sub原本是要接0V)
     1)A附近的NW(或者HVNW)电位Va较高,A电位抬高之后也不会高于Va,这样相对安全,只这个P-subring可能会失去搜集载流子、隔离噪声等作用
     2)A附近的NW(或者HVNW)电位Va较低(比如0V),A处电位抬高后可能会高于Va,那么久会出现寄生diode正偏,也就会漏电,或者latch-up问题。
所以,在layout中应该避免这种不确定电位的东西出现!
个人观点,请参考!

网友:
2# 讲的很详细!!

网友:
对  二楼讲的很详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轻掺杂处电阻低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说反了吧!是重掺杂电阻小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阻率的大小决定于半导体载流子浓度n和载流子迁移率μ:ρ=1/ nqμ

我记反了  不好意思

网友(2018-05-30):
谢谢2楼详细讲解

网友(2023-09-14):
引用 网友A:
看具体位置吧!一般来说P_sub接电位不会仅仅在某一处,所有的P-sub会通过轻掺杂的P-连在一起,只是轻掺杂导 ...

感谢 学到了

网友:
P floating万一是高电位,会有可能导致寄生PN结正向导通,导致漏电等等

网友(2024-12-04):
引用 网友A:
看具体位置吧!一般来说P_sub接电位不会仅仅在某一处,所有的P-sub会通过轻掺杂的P-连在一起,只是轻掺杂导 ...

在pfd erc错误说电源和地产生了寄生二极管,我在外面围了一个N ring ,但是erc又报了p sub没有链接地,现在可能是什么原因呢,要怎莫改呢,想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