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命令能把两个GDS快速merge到一起

楼主(2016-08-01):
哪位大神指导什么命令能把两个gds快速merge到一起,
比如用calibre加完dummy后会生成一个新的gds,里面只含有dummy,
我想把dummy的layout和原始的layout快速merge到一起,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命令具体怎么使用?

网友B:
试试calibre drv

在terminal中输入calibredrv -shell,然后输入下面的命令
layout filemerge -in dummy.gds -in original.gds -out final.gds -createtop TOP

-in指定要merge的gds文件
-out指定merge后的gds文件
-createtop指定merge后gds中的顶层单元

楼主:
回复 网友B:

    搞定,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教4#
   gds1+gds2=gds3
gds1和gds2  data是 层次化or 打散?

打散的数据很容易实现

如果是层次化:
层次化结构/cell名字完全一样,是否可以按原来的层次化合并?
层次化结构/cell名字不完全一样,会是怎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层次化和平的都可以用。如果是层次化的,有一个参数-mode用来设置对同名单元的处理。
-mode有四个值,如下:
forcerename 这个是default,所有单元都会重命名,添加后缀_WBx
rename 同名单元重命名
overwrite 第二个gds文件中的单元会覆盖第一个gds文件中的同名单元
append 两个文件中的同名单元中的版图元素会合并在同一个单元中

我记得是这样子的,供参考,准确的描述你可以去查reference。

网友:
将有dummy的转入没有dummy的layout下,然后再转出一次,就OK了。

网友(2016-12-13):
4楼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厉害,以前都是把dummy gds导入一个新库,然后再调入放到老的cell上面,再导出合在一起的cell。

网友:
这个比较厉害,以后都没有那么多步骤了,方便

网友(2017-02-09):
非常感谢,受教了

网友:
是的,calibre designrev可以做到。可以看calibre designrev user manual

网友(2018-04-02):
太方便啦

网友(2018-08-06):
回复 楼主:

   请问,是否必须通过gds merge,没办法采用layout merge?我也再用TSMC的工艺,只能生成dummy gds?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怎么弄的?只能通过把layout 产生gds,与dummy gds merge 后,再转换到layout吗?

网友D(2019-06-19):
引用 网友B:
试试calibre drv

在terminal中输入calibredrv -shell,然后输入下面的命令

可以不进入calibredrv实现gds merge吗?直接用脚本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以不进入calibredrv实现gds merge吗?直接用脚本实现?

可以写一个合并的tcl,然后直接calibredrv gds_merge.tc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写一个合并的tcl,然后直接calibredrv gds_merge.tcl。

可以了,谢谢!

网友(2023-07-19):
四楼正解

网友E:
请问一下:出现这个怎么解决?“bash: calibredrv-shell: command not found”,是需要安装添加些什么吗?bash这个文件该怎么弄?

网友E: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出现这个怎么解决?“bash: calibredrv-shell: command not found”,是需要安装添加些什么吗?b ...

那个功能都是cadence自带的吗?怎么感觉你们都有的功能我这边好像缺失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个功能都是cadence自带的吗?怎么感觉你们都有的功能我这边好像缺失了
...

calibredrv -shell,是不是因为drv后面有空格啊,我看你发的没空格

网友:
引用 网友F:
calibredrv -shell,是不是因为drv后面有空格啊,我看你发的没空格

有和没空格我都试过了,一样的报错

网友(2024-08-29):
学习了,十分感谢

网友(2025-05-22):
学到了,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