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画完stdcell,run lvs 出现了问题

楼主(2016-08-01):
大神,求解:
     我画完一个stdcell 后,run lvs 出现了如下问题,请大神帮忙解释。

楼主:
回复 楼主:

    因公司电脑原因,图片无法上传,我口述一下lvs结果问题吧:

bad component subtype   ,layout 中的MN(N_12_LPRVT) ,spice 中的MN(N_12_LPHVT)

请大神指导。

网友:
就是你的Device type错了,电路中是N_12_LPHVT,而你的layout中是N_12_LPRVT,差别就在于HVT和RVT,应该是你的layout某个层次用错了。

网友:
一个是high voltage 一个是regular,layout里缺一层HV的layer

网友:
电路器件和layout器件没有对应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bad component subtype 都说的很明白了,器件类型不同。   你可以在工艺文件中找下两种器件的识别层都是什么,肯定会有识别层定义这件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答,我少画了两层,加上后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