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dcell 面积问题

楼主(2016-08-01):
请问stdcell 面积是越小越好么?
换句话说,在hight固定的情况下,stdcell 的length越小越好么?
请知道的朋友解答。

网友:
你是做的analog stdcell还是digital的?digital的stdcell是有规定好的track的,高度都是定死的,analog的自己定就可以了 当然越小越好 节省面积,N管和P管但要注意下space 避免latchup

网友:
面积越小肯定越好,不过需要注意length也需要是pitch的整数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答,我做的是digital 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解答。

网友:
谢谢楼主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