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稳定性问题

楼主(2016-08-01):
做了一个PLL,刚流片回来。设计要求是:输出频率4M~40M

实际测量结果:频率只能工作在10M~40M,频率低于10M就锁不住。

问题:同样在两倍频率情况下,输出频率低于10M,输出就锁不住

        按照我在想法,同样在倍频条件下,环路在稳定性应该跟输入和输出频率无关那。
        向各位大神求助,谢谢!!!

楼主:
跟我设计带宽有关还是?我的PLL带宽椒195KHz

网友:
在输出低频时的相位裕度是不是不够?
考虑PVT, VCO的振荡频率最低为多少?

网友:
是不是因为你在低于10MHz的时候KVCO也比较小,导致你带宽太小了,然后你初始的frequency offset🈶差的比较多,pll track不了了;或者你KVCO比较大,stability有变化。大小根据你VCO结构来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下,输入频率不同系统的相位裕度会不同吗?   仿真看,VCO输出4M频率都是没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教下,初始frequency offset差别比较大,无法track,是什么情况导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你上电的频率离你的理想频率差的有点远,你用loop去减小这个差距,不过可能会有cycle slipping,增加这个差距。。。。
    这个是根据结构来说的,如果你用pfd的话,理论上是可以track住的。你的输出频率是什么样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结构是典型在CP PLL,用在典型PFD,所有都是CP、无源滤波器和VCO都是典型在结构。10M以下输出是有频率输出在,平均频率椒对在,就是典型在锁不住,没track到。

网友:
这描述都什么呀,能不能讲清楚一点,看着有点费劲......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其实就简单问下, CP PLL 输出频率 不同在话,怎么会导致锁不住?

网友:
首先,你所说的输出频率必须是在VCO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其次,你得明白locking range、pulling range、holding range之间的区别,即便VCO可以输出你所期待的频率,但若初始时输入参考频率和分频器频率差值较大时,也会导致失锁。
为此,你可以尝试着将输入参考频率缓慢地从一个值升至其2倍。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发现问题国,确实是伙VCO无法输出低频导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