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写双极工艺的lpnp管的calibre lvs程序

楼主(2016-08-01):
用普通双极工艺,对于lpnp(圆形P+发射极,外一圈P+集电极),写calibre lvs程序,怎么写都提不出集电极的节点信息了。发射极elpnp、基极blpnp的节点信息都能提取出来。

楼主:
有谁遇到这种情况,集电极啊

网友:
是做在nwell里面吗?你用什么层来认这个pnp,是不是集电极和发射极重复了。楼主可以拍点照片 说具体点

楼主:
不用拍吧  做过的都知道  都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你的lpnp device 能放出来吗? 如果能放出来,应该是写的E pin 的运算or connect 有问题. 不懂可以私信我.

网友:
可以在lvs文件中将集电极定义层放出来,看看有没有认到,是不是多了?

楼主:
谁直接写个贴上来,我看看。

网友:
1  可以通过面积来区分E、C,E的面都是固定的几种;

2  如果E是完全在C的圆环中的可以用 Holes 这命令;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不说你要什么样的pnp, 直接让大家帮你写, 怎么帮你写啊?
如果要写的话,你的lvs 肯定也有其他的pnp device, 你模仿的写不就好了。
现在关键问题是在你自己写的有问题,帮你debug!!!

不好意思,又做愤青了!!

楼主:
双极电路 LPNP  不要用面积定义发射极。谢谢。不行不要叫。

网友:
双极电路 LPNP  不要用面积定义发射极

use 圓周

楼主:
看这个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