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用FPGA进行11路信号输入,做简单的运算后单路输出至ARM,不知怎么选型

楼主(2016-08-01):
输入FPGA的11路信号为数字信号,接口均为I2C,一次传输总的数据量为22KB,1/60秒一次,每接收三次数据做一次运算,需要实时处理,然后输入到后续的ARM,不知FPGA该如何选型,求指教

网友:
貌似说得很简单,可能资源需要很少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估计最便宜的FPGA只要管脚够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