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partan 6输出时钟信号连到output引脚,用ODDR2后引脚无信号输出

楼主(2016-08-01):
Spartan 6输出时钟信号连到output引脚报错,在UCF文件中加入 PIN "clk_gen_inst/clkout3_buf.O" CLOCK_DEDICATED_ROUTE = FALSE 后下板测试正确,引脚能用示波器测到时钟信号。

Place:1206 - This design contains a global buffer instance, <clk_gen_inst/clkout3_buf>, driving the net, <O_clk_out_OBUF>, that is driving the following (first 30) non-clock load pins off chip.
< PIN: O_clk_out.O; >
This design practice, in Spartan-6, can lead to an unroutable situation due to limitations in the global routing. If the design does route there may be excessive delay or skew on this net. It is recommended to use a Clock Forwarding technique to create a reliable and repeatable low skew solution: instantiate an ODDR2 component; tie the .D0 pin to Logic1; tie the .D1 pin to Logic0; tie the clock net to be forwarded to .C0; tie the inverted clock to .C1. This is normally an ERROR but the CLOCK_DEDICATED_ROUTE constraint was applied on COMP.PIN <clk_gen_inst/clkout3_buf.O> allowing your design to continue. This constraint disables all clock placer rules related to the specified COMP.PIN.

但是改用ODDR2后,map通过,下板子测引脚却没有信号输出,求问各位大神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别沉了啊
补充一下,用ODDR2时候的时钟产生模块,希望有人能帮我看看,在此先谢过。

`timescale 1ns/1ps
module clk_gen(
  input I_rst ,
  input I_clk_50 ,
  input CLK_OUT3_CE ,
  output O_clk_out
);
// Input buffering
//------------------------------------
IBUFG clkin1_buf
(.O (clkin1),
.I (I_clk_50));
PLL_BASE
#(.BANDWIDTH ("OPTIMIZED"),
.CLKFBOUT_MULT (8),
.CLKFBOUT_PHASE (0.000),
.CLKIN_PERIOD (20.0),

.CLKOUT3_DIVIDE (100),
.CLKOUT3_PHASE (0.000),
.CLKOUT3_DUTY_CYCLE (0.500),

.CLK_FEEDBACK ("CLKFBOUT"),
.COMPENSATION ("SYSTEM_SYNCHRONOUS"),
.DIVCLK_DIVIDE (1),
.REF_JITTER (0.1),
.RESET_ON_LOSS_OF_LOCK ("FALSE")
)
pll_base_inst
( // Output clocks
.CLKFBOUT (clkfbout_buf),
.CLKOUT0 (),
.CLKOUT1 (),
.CLKOUT2 (),
.CLKOUT3 (clkout3),
.CLKOUT4 (),
.CLKOUT5 (),
// Status and control signals
.LOCKED (),
.RST (I_rst),
// Input clock control
.CLKFBIN (clkfbout_buf),
.CLKIN (clkin1)
);
BUFGCE clkout3_buf(
.O (W_clk_out),
.CE (CLK_OUT3_CE),
.I (clkout3)
);
ODDR2 #(
.DDR_ALIGNMENT("NONE"), // Sets output alignment to "NONE", "C0" or "C1"
.INIT(1'b0), // Sets initial state of the Q output to 1'b0 or 1'b1
.SRTYPE("SYNC") // Specifies "SYNC" or "ASYNC" set/reset
) ODDR2_inst (
.Q(O_clk_out), // 1-bit DDR output data
.C0(W_clk_out), // 1-bit clock input
.C1(~W_clk_out), // 1-bit clock input
.CE(1'b1), // 1-bit clock enable input
.D0(1'b1), // 1-bit data input (associated with C0)
.D1(1'b0), // 1-bit data input (associated with C1)
.R(1'b0), // 1-bit reset input
.S(1'b0) // 1-bit set input
);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