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7 启动Error "BadAtom (invalid Atom parameter)已经解决

楼主(2016-08-01):
请问大家遇到过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先运行hspice(前提是装了这个软件),再运行ic617就不会出现这个error~不过这个error好像并不影响ic617的正常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安装HOTFIX后可以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分享hotfix文件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否提供hotfix?上年年末,就不能随便下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最终是如何解决的?

我现在能够启动,但是有这个错误,且在Cadence的窗口中显示:

ould not load font "-*-courier-medium-r-*-*-12-*", using font "fixed"

楼主:
回复 网友B:

  缺少了字体,要安装字体xorg-x11-fonts-ISO8859-14-75dpi

网友B:
谢谢及时的回复,我在Ubuntu上,没有这个字体,就安装了所有的xorg-fonts,也没起作用.

还有一个错误,就是安装完IC 617后,就是运行virtuoso后有个错误

WARNING: HOST <violet> DOES NOT APPEAR TO BE A CADENCE SUPPORTED LINUX CONFIGURATION.
         For More Info,  Please Run '<cdsroot>/tools.lnx86/bin/checkSysConf' <productId>.

\e Display :0 Error "BadAtom (invalid Atom parameter)"
\e  request 20 error 5 serial 228

请问阁下有遇到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
# Turn off warnings
# WARNING: HOST <UBUNTU> DOES NOT APPEAR TO BE A CADENCE SUPPORTED LINUX CONFIGURATION.
############################################################################
export W3264_NO_HOST_CHECK=1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个badatom其实不影响仿真,安装HOTFIX可以解决,第一个warning应该是你操作系统的原因,试试看,如果仿真OK,就还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e Display :0 Error "BadAtom (invalid Atom parameter)"这个是软件bug,不用管它,不影响仿真提示操作系统不支持的问题,你可以试试下面的两句,加到你的bashrc里面去,但是我没有验证过,我的装在了centos 6.8上,很好用,另外,本机的host不能设置为localdomain!!!
export OA_UNSUPPORTED_PLAT=linux_rhel50_gcc44x
export W3264_NO_HOST_CHECK=1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好,IC617这个错误只能通过安装Hotfix解决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因该是的,其实可以不管,不影响仿真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嗯,我暂时也没发现什么其他问题,谢谢!

网友(2017-03-02):
回复 楼主:

Thanks!

网友(2017-12-16):
回复 楼主:

在Ubuntu下字体要这样安装:sudo apt install xfonts-75dpi  (建议使用TAB模糊搜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

网友(2018-04-10):
同遇到问题

网友(2018-08-29):
同遇到。强迫症来搜索一下

网友(2018-10-19):
我也是这个问题,求解答

网友(2019-02-26):
回复 楼主:

   \e Display :0 Error "BadAtom (invalid Atom parameter)"\e  request 20 error 5 serial 228
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E:

   路径有空格吗

网友(2020-05-09):
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F(2020-07-1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了这个。。好像也不行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了这个。。好像也不行哦。。。

去掉路径里面的空格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去掉路径里面的空格

哪个路径里的空格??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哪个路径里的空格??

iscape.sh路径里面的空格和特殊字符

网友(2020-08-21):
引用 楼主:
iscape.sh路径里面的空格和特殊字符

这个不是安装的文件么。。。那我只能重新装了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及时的回复,我在Ubuntu上,没有这个字体,就安装了所有的xorg-fonts,也没起作用.

还有一个错误,就是安装 ...

时间久了我也忘记原因了,可能误导你了,不好意思,你安装hotfix试试看

网友(2020-12-12):
我是IC617+Assura415时报,把ASSURA禁了就不报了。

网友(2021-08-17):
大爷的 不顶求用

网友(2022-02-25):
大佬,你这个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大佬,你这个是怎么解决的,有解决方法么?

网友(2023-02-09):
楼主麻烦你还能分享一下hotfix吗?

网友(2023-12-13):
大佬同求安装hotf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