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E识别问题

楼主(2016-08-01):
做了一个PCIE板卡,插到电脑插槽上,把PCIE设置成x4的,再电脑上就能检测到PCIE,把PCIE设置成X8的,就检测不到设备,这是为什么?有没有大神说一下可能出现的原因,还有就是PC机和PCIE是怎么连接的,协商流程是什么?

网友(2017-01-14):
看下mindshare的协议就清楚了。

网友(2017-02-28):
x4 x8是不用配置的,PCIe协议是自动协商的。我不知道你的X4,X8是配地哪里,卡上还是主板?

网友(2017-04-01):
你的卡还能配置X4还是x8?

网友(2017-05-04):
回复 楼主:

   请问你是如何将pcie配置成x8模式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