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扫描插入 小白求助

楼主(2016-08-01):
scan插入主要是测什么的,能测出实际逻辑功能的错误吗?就是说可以测出组合逻辑的错误吗?
1.比方说用的是多路选择触发器类型,分两个周期,一个是移位,一个是捕获,移位可以是多个cycle,捕获是一个cycle,
移位阶段是不覆盖两个dff之间的组合逻辑的吧,那是不是只能测试捕获阶段的那个dff之前的组合逻辑的功能?

2.一个芯片是不是可以分多个scan扫描链?

3. scan的时钟和实际需要执行的function的时钟是不是可以一样,可以不一样?

网友:
我认为DFT是测试制造的STAND CELL是否有问题,比如说一个与门一直输出为零或者一直输出为一,是通过插入扫描连,在shift mode 下对scan FF 赋值,在capture mode 下获取计算值,通过与预期值对比测试此电路是否出现了错误。
2. 可以
3.都可以,既可以用测试机台的时钟,也可以用芯片时钟。

楼主:
回复 网友A:

capture mode是不是只经过一个dff的功能路径,shift mode没经过功能路径,那shift mode的那几个dff之间的组合逻辑功能是不是没办法覆盖到?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插入scan chain会替换normal FF为scan FF,scan FF是级联的,所以在shift mode下,绝大多数的scan ff都会被赋值,覆盖率很高。替换成了SFF,就可以被观测到。我也是初学者讲的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