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C615安装

楼主(2016-08-02):
输入virtuoso &,报错如下/home/eda/IC615/oa_v22.41.004/bin/sysname: 344 /home/eda/IC615/oa_v22.41.004/bin/sysname: /bin/awk: not found
/home/eda/IC615/tools/dfII/bin/32bit/virtuoso: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GL.so.1: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我的安装环境是ubuntu14.04
求大神指导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第一个错误已经解决了!只要把/usr/bin下面的awk,拷贝到/bin下面,就不会报错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第二个还挺复杂,在其他地方找到需要安装一系列包

$ sudo apt-get install git-core gnupg flex bison gperf build-essential \
  zip curl libc6-dev libncurses5-dev:i386 x11proto-core-dev \
  libx11-dev:i386 libreadline6-dev:i386 libgl1-mesa-glx:i386 \
  libgl1-mesa-dev g++-multilib mingw32 openjdk-6-jdk tofrodos \
  python-markdown libxml2-utils xsltproc zlib1g-dev:i386
$ sudo ln -s /usr/lib/i386-linux-gnu/mesa/libGL.so.1 /usr/lib/i386-linux-gnu/libGL.so

但是安装到libgl1-mesa-glx:i386时报错,提示依赖包没有,但是安装依赖包之后发现还需要一个libcheese-gtk23(>=3.4.0)。

继续找,需要先安装一个aptitude

  1. sudo apt-get install aptitude

然后,在执行安装qt-sdk.
然后再按照上面的安装列表安装,可全部通过。

但是还是编译错误,报错是没有文件,原来要安装的并不是 libgl1-mesa-glx:i386,而是要安装对应的quantal版本,查了下,对应的名字是:libgl1-mesa-glx-lts-quantal:i386.
安装过后,启动virtuoso&,报新的错误了
libGLU.so.1这个文件又没有了。。。

这个东西就需要安装另外一个库
libglu1-mesa:i386
至此,以上的问题全部解决~但是还是报错,估计是我其他部分的安装不对~跟这个无关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接下来遇到的是证书问题Unable to get the Cadence(R) Design Framework II license feature of "111"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个错误持续存在,试过删除license.dat中的use server,但是没有用,最终发现,证书错误。。。换证书后。。可以运行

网友(2017-09-10):
回复 楼主:

樓主,請問你後來是怎麼解決這個問題的呢?安裝的過程中也遇到這個問題

网友:
继续下载附件

网友(2017-12-28):
回复 楼主:
你好!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看了你的帖子才搞定了一些。
请教下,对于这类缺少“libGL.so.1”,或者“libfreetype.so.6”等的问题,如何确定要安装哪个软件包?

网友:
回复 网友A:

virtuoso: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freetype.so.6: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找到方法了。解决缺少libfreetype.so.6用这一条:sudo apt-get install libfreetype6-dev:i386

网友(2018-07-25):
谢谢楼上的兄弟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