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两级放大器共模反馈电路,请教

楼主(2016-08-02):
这是JSSC 1997 JUNE 783~796, 文章里的一个两级放大器,拉扎维的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书里的第九章参考文献10也提到了

文章说用了两个共模反馈电路分别给第一级输出和第二级输出

文章里详细说了第一级共模反馈,是控制尾电流的

但是第二级的共模反馈,只说了一句话,"the output common mode voltage is then used to control two common source amplifier
that drive the output node
我没看明白cmfb电压是控制哪里呢,控制电压接在哪里啊

哪位大侠给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图上不是写了吗Vcmfb1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是第一级的共模反馈所接的地方,还有第二级的共模反馈电路呢,这个一共用了两个共模反馈分别给第一级输出和第二级输出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用2个了,一个就好,试试吧

楼主:
回复 楼主:

    附上paper 0783rabi.pdf (228.26 KB, 下载次数: 36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用一个我是知道的,但我怕用一个会发生点预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
第二级不需要吧,没有PMOS电流源和NMOS电流源的电流匹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