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的多比特输入判断的问题

楼主(2016-08-02):
现在我在学习用verilogams对电路进行建模仿真,有一个多bit的电流输入,比如I[4:0],我希望对这个电流信号进行判断,大致的意思就是OK=(I[4]>Ith) && (I[3]>Ith) && (I[2]>Ith); 请问如何实现?我使用这种语法结果编译不通过。后来想曲线解决问题,就将I[i]分别赋值给I_i,然后用I_i进行判断,编译是通过的,但是仿真发现I[i]并没有赋值给I_i,I_i的值一直为0,求教这是什么问题。或者说只要能帮我实现最上面的功能就好,万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取决于你把a_0定义成电压类型还是电流类型。
eg.
......
current    a_0;
I(a_0) <+ I(a[0]);
......

也可以这样
......
voltage   a_0, b_0;
I(a_0, b_0) <+ I(a[0]);
......

网友:
OK = (I[4]>Ith)*(I[3]>Ith)*(I[2]>Ith);

楼主:
回复 网友B:

   编译不通过啊。。好像有中括号就不通过。前辈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VERILOGA不能定义总线吧,你看一下ahdllib中的例子吧比如8bits的ADC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昨天仔细研究了一下verilogA的语法书,然后看了下自己的代码,终于解决问题了。我之前是将总线电流赋给单bit的电流,类似于I(a_0)<+I(a[0]),I(a_1)<+I(a[1]),其中a[i:0]为input,但是发现好像并没有赋值过去,后来改为I(a_0,b_0)<+I(a[0])这样的形式,就没有问题了。(虽然问题解决了,仿真结果也是对的,但总感觉有些奇怪,又说不上来奇怪在哪,还是坐等大神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没有定义voltage,我定义的是electrical,然后就可以I(a_0,b_0)<+I(a[0])这样的赋值了。您说的定义current a_0;这个我也在书上看到了,但不知道为什么,赋值不成功,后来我改为electricla n1, n2; branch (n1,n2) a_0; I(a_0)<+I(a[0]);这样就可以了。也不知道current那个方法为什么不行,还希望前辈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无论如何,还是感谢您给我的启发,希望以后还能得到您的指点。万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说实话我也不懂,就是怎么想就怎么说了,以后有问题大家可以相互讨论,相互学习,共同提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好的,没问题,多多交流~

网友(2018-07-20):
回复 网友B:

    请问这个模块怎么进行仿真呢,为什么输入信号之后输出始终全为0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