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5141 CDL IN

楼主(2016-08-02):
各位:
       我在ic5141下使用cdl in导入一个包含高低压的器件(例如nch和nch_25od33)的网表,device map中该如何区分呢?

        网表如下:

           .SUBCKT invlv i1 o1vdd vss vsub
            *.PININFO i1:I o1:O vdd:B vss:B vsub:B
             MM3 o1 i1 vss vsub nch l=0.06u w=0.5u m=1
             MPM0 o1 i1 vdd vdd pch l=0.06u w=1u m=1
            .ENDS

            .SUBCKT invhv i1 o1vdd vss vsub
            *.PININFO i1:I o1:O vdd:B vss:B vsub:B
             MM3 o1 i1 vss vsub nch_25od33 l=0.45u w=0.5u m=1
             MPM0 o1 i1 vdd vdd pch_25od33 l=0.55u w=1u m=1
            .ENDS

            .SUBCKT levelshift  din dout vcca vdd vssa
            *.PININFO din:I dout:O vdd:B vssa:B vcca:B
             XI5 net022 dout vdd vssa vssa / invlv
             XI46 din net045 vcca vssa vssa / invhv
             XI47 net044 net022 vdd vssa vssa / invhv
             XI31 net045 net044 vcca vssa vssa / invhv
             .ENDS

        我写的device map如下:
                devmap := nfet nch_25od33
                termMap := D D G G S S B B
                propMap := w w l l m m
                addProp := model nch_25od33

                devmap := pfet pch_25od33
                termMap := D D G G S S B B
                propMap := w w l l m m
                addProp := model pch_25od33

                devmap := nfet nch
                termMap := D D G G S S B B
                propMap := w w l l m m
                addProp := model nch

                devmap := nfet pch
                termMap := D D G G S S B B
                propMap := w w l l m m
                addProp := model pch

        导入的电路:所有NMOS均为nch_25od33,所有PMOS均为pch_25od33;如果device map加入   propMatch :=subType :
                devmap := nfet nch_25od33
                termMap := D D G G S S B B
                propMap := w w l l m m
                addProp := model nch_25od33
                propMatch :=subType nch_25od33

                devmap := pfet pch_25od33
                termMap := D D G G S S B B
                propMap := w w l l m m
                addProp := model pch_25od33
                propMatch :=subType pch_25od33

                devmap := nfet nch
                termMap := D D G G S S B B
                propMap := w w l l m m
                addProp := model nch
                propMatch :=subType nch

                devmap := nfet pch
                termMap := D D G G S S B B
                propMap := w w l l m m
                addProp := model pch
                propMatch :=subType pch

                那么所有NMOS均为nfet,PMOS均为pfet。

              请问此时device map该如何调整                subType如何确定

网友:
这不是完成转换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这个导入后的shematic中没有区分nch和nch_25od33,全是nch_25od33

网友(2018-11-05):
回复 楼主:

加入 propMatch := subtype pch_25od33就可以指定model了。

网友:
加入 propMatch := subtype pch_25od33就可以指定model了。
请问propMap := ??这栏设置注意什么?我这导出来管子的尺寸显示不对。如:w =500n m=1 导入后,w=120n(min width),total width =500n m=1.的情况。

网友(2024-05-29):
我现在是导入了,单位是米而不是微米。。。。
请问咋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