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技术问题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6-08-02):
请问一下原理图中两个不同网络间的短路线在ALLEGRO中的元件库如何画及如何在PCB中调用?谢谢!

楼主:
这个器件主要是连接两个不同网络,就好像ADC地线与CPU地线之间的单点连接,是固定连接的,如果用0欧姆电阻连接是可以,但板子太小,我的设计这个连接点是放在PCB内部地层,但如果不同网络之间用铺铜或导线连接,ALLEGRO就会报错产生DRC警告。我也试过,如果两个PIN叠在一起,就会出现Pin to Pin Spacing的DRC出错报警。所以现在十分头痛这个问题,求各位大神帮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