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wer and IRDrop Analysis

楼主(2016-08-02):
请问,在对电源管理芯片做power and IRDrop Analysis 需要哪些准备文件?

网友:
看你用什么方式或者tool来分析,比如说:Hsim、Totem等

网友:
看你用什么工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totem工具。

看UG 上面,除了GDS , mapfile, NETLIST,  还需要simulation testbench , spice models , extraction technology file.
totem的UG 上面对这个流程写得很粗略,不知道每个文件的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的totem

楼主:
回复 网友A:

totem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图里边就已经告诉你需要什么文件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的文件需要totem去提供

楼主:
回复 网友A:

    totem 的UG 流程写得很粗略,无从下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