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TOP诚邀模拟IC相关培训讲师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求助] PCIE状态机

楼主(2016-08-02):
Xilinx的FPGA的GTX做成金手指插到电脑主板的PCIE插槽上,检测不到PCIE设备,我想知道怎么查看PCIE的状态机的状态,看看是在链路训练的哪一个位置出了问题,求大神啊,一直连接不上愁死了。

楼主:
有没有大神啊,发帖子都是石沉大海。

网友:
你是指LTSSM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想在没有插板子时就检测LTSSM,然后插上板子,这时LTSSM肯定会变化吧,就检测这一段时间的LTSSM所在的寄存器的值,然后看看链路训练走到哪一步了,怎么实现啊?

网友:
LTSSM进L0状态就成功了,你现在在哪个状态?

网友:
时钟?复位?

降到2.5G看看?

这个文档可以参考。

网友(2016-09-04):
thanks for your great share !

网友(2016-10-27):
LTSSM的状态应该有debug接口给你拉在IP边界上的,你用chipscope拉出来看看

网友:
灌个水,咳咳

网友(2018-04-14):
协议上支持对PCIE的LTSSM状态机的查询寄存器,具体查看相关的手册。不过,FPGA的灵活性,可以去查看手册或者CHIPSCOPE去看下相关的信号逻辑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