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ospys vcs invalid host in licence解决

楼主(2016-08-02):
vcs前期安装全部完成后,在启动vcs过程爆出了如下错误Invalid host in licence file.
Not Authorized to run frome this host
None of nodelocked license in the file match this host.
Return from the correct host

然后通过lmhostid 查了:
TheFlexenet host ID of this machine file:///C:\Users\s-eagle0\AppData\LocalLow\Baidu\BAIDUP~1\Account\COMMON~1\CUSTOM~1\RECOMM~1\2D5A1B~1.GIFis “000000000000”

通过hostid 查了:
007f0101

通过ifconfig -a 查了,没有eth0 的hwaddr
只出来了:
enp48s0 的硬件ID:18a90591e812
lo对应一些信息没有id信息;
wlp16s0的硬件ID:001e65f8163e

我是采用了wlp16s0的硬件ID:001e65f8163e来生成licence。

结果一直无法对应上host

。请教高人这个怎么解决啊?

楼主:
求助高人有遇到过的指点一下啊

网友:
你在用虚拟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虚拟机,电脑装的是ubuntu

网友:
因为你的网卡不叫eth0,需要先将网卡改为eth0,lmhostid才能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网卡都正常的?不应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实是网卡不叫eth0, 但是怎么改为eth0, 通过该很多手段都无法改为eth0 ,提示没有这个device,装的是ubuntu15.10 版本
网上说的ifcong eth0 up 等手段都试过,都无法改为eth0,但是能够连wifi ,是不是要找驱动?

网友:
   肯定不是驱动的问题,就是命名原因。我装centos7也是这个问题,但网上很容易搜索到解决方法。我是参考以下文章: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7f41ecec1b022e593d095c1e.html

   ubuntu不知道是否一样,你网上搜下。

网友(2019-11-08):
eetop有一个博主写了ubuntu怎么装vcs,你的问题就是网卡不是eth0的问题,网上搜一下,应该很多。
另外推荐还是redhat或者centos,,vcs就不要再ubuntu上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