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 convert design--HS fet用作LS fet

楼主(2016-08-02):
Hi,

有人以前用isloated 的hs nldmos 作为 isolated ls nldmos 吗?

这样是否可行?

或者有没有人在这方面吃过亏?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的,没有问题。我用过iso ldnmos做上下管,都OK!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否问下,
你的design是BUCK converter 吗?
VIN 最高支持多大电压?负载最大电流情况?

我现在工艺不提供ls fet, 因此想把 isolated hs nldmos 作为ls 用,但是工艺厂家说有breakdown的risk ,还在和他们讨论,但是我想知道这里都有哪些risk存在?

你以前try过这种case是吧,测试以及量产均没有问题是吧?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32V输入,输出5V/3A;36V输入,输出5V/3A。耐压可以通过调整LDNMOS管的vgs实现的。    30V
   ISO LDNMOS是用BN隔离的。你只要保证其他内部电路的耐压够好就行。   一般来说,ISO的比no-ISO的反向耐压要低,但是实际上达不到反向耐压,高压MOS管的工作耐压更容易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从上面的波形来看,其耐压值在VGS=5V 的时候只有33V , 兄弟居然design了36V的BUCK,非常厉害,你是通过调整Vgs 来实现的吗?

这样应该会对Rdson 以及效率有一定的影响!

我们想把下面的HS 该为LS 使用,但是fab一直说在NDT(@drain)和
NBL(@ISO-ring)会有punchthrough的风险,但是我觉得实际上HS 更worst ,如果HS 可以使用,那么LS一定也可以的呀!
不是很理解!

HS

LS

LS

LS

网友:
回复 楼主:

   权衡面积和导通电阻,设置vgs,控制工作电压的。
   应该不会有问题的。HS都OK了,想不明白LS为什么不行?    我们工艺里面有no-iso的管子,我没有用。特意用iso的管子做下管,隔离噪声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否聊聊,联系方式私信你啦,谢谢!

网友(2019-01-11):
回复 楼主:

最后用iso管的可以的吧!如果是dongbu5045的工艺,iso不能不能接高压的,比如做LDO的大管,vin=30v接iso,管子会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