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时序分析,时钟输出延时

楼主(2016-08-02):
module exercise (
                                clk,
                                reset,
                                in_1,
                                in_2,
                                out_1,
                                out_2);
        input                        in_1,in_2,clk,reset;
        output        [3:0]        out_1,out_2;

        //nei
        reg                [3:0]        a,b,c;

        assign out_1=c;
        assign out_2=a;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
        begin
                if(!reset)
                begin
                        a=0;
                        b=0;
                        c=0;
                end
                else
                begin
                        if(a>8)
                                a<=0;
                        else
                                a<=a+1;
                        case ({in_1,in_2})
                        2'b00:        c<=a+b-1;
                        2'b01:        c<=8-a+b;
                        2'b10:        c<=a+b+1;
                        default:c<=0;
                        endcase
                        b<=c;
                end
        end
endmodule

这是我为了学习时序分析随便写的程序,其中对于a来说,只是简单的自加,到9后归0。而时序分析后从a到out_2的时钟输出延时(tco)为什么这么大?这是正常的吗?如果想弄小一点应该怎么办?  这是RTL图:   谢谢!

网友:
这个OUT2是直接到PIN脚上去的吧,这个没办法,因为PIN脚输出要驱动一个很大的电流,延迟一般都比较大,你可以试试把a赋给OUT2的时候用时钟打一拍,把IOB上的REG用上,会好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原因我知道了。不过如果是驱动大电流的原因那为什么要打一拍?还有“把IOB上的REG用上”是什么意思?能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
PIN脚附近还有一个REG,用上可以减少输出延迟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