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SPICE无法在Windows 10下运行 程序崩溃

楼主(2016-08-03):
各位大大 寻求帮助安装了hspice vk2015版 在win10装的 但是无法运行 证书都没问题 但是一仿真程序就崩溃
然后重装了系统 装了win7 就一切正常了
请问 是缺少什么VC++ 20xx组件吗? 该装哪个啊? 万分感谢

网友:
那就把vc+2008 到 vc+2013所有的都安装了呗

楼主:
把05到15的x86 x64都安装了 还是不行

网友(2024-03-18):
我也是HSPICE 2013的所有都更新嚕
但是就是按下Simulation無法動作,而且.lis檔無法正常輸出

如果有好消息~~再更新~一下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