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时对带有PAD的设计如何处理?

楼主(2016-08-03):
请教各位大神,带有PAD的设计在综合时如何处理?查了一些信息,说是PAD不参与综合,一般进行什么样的操作呢?把这部分dont_touch,还是说IO库文件只添加在Link_libray而不添加在target_library中即可?另外我见有说是需要在PAD输入输出处添加buffer,需要这么处理吗还是说只需要在时钟的输入端添加?最后,带有PAD的设计已经作为一个完整的芯片存在,综合时候的set_drive_cell和set_load如何设置啊?

网友(2021-12-30):
pad加到link_library,不要加到target_library,这样工具在代码中遇到就从link里找,同时工具不会自动生成新的pad到网表中。
buffer一般不需要人工加,建议由综合工具自行决定,时钟相关的加buffer或mux可以方便脚本中定位,看需要。
有pad时,针对input,要设set_input_transition,一般不使用set_driving_cell,针对output,要设set_load。
transition值与load值要看通讯协议要求,如果没有要求可以根据板级连接的情况去预估,比如连接几个器件、每个器件的情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