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yclone iv ep4ce30和ep4ce40兼容吗??急急急

楼主(2016-08-03):
altera的FPGA cyclone iv EP4CE30 和EP4CE40兼容吗??????两者的管脚有区别吗???求大神解答!!!急急急!!!!!
ep4ce30的程序下到ep4ce40里可不可以?

网友:
程序可以加载的,我一个EP4CE30F23C8的程序向EP4CE40F23C6可以加载成功,且二者的管脚是兼容的,我们做项目画两者的板子是一样的,根据项目需求所需资源的大小,两个芯片可以选择性的焊接。且在SignalTap里面二者也是兼容的。如图所示

楼主:
回复 楼主:

ep4ce30的程序下到ep4ce40里可不可以?

网友:
不行,校验都不过。

网友:
程序可以加载的,我一个EP4CE30F23C8的程序向EP4CE40F23C6可以加载成功,且二者的管脚是兼容的,我们做项目画两者的板子是一样的,根据项目需求所需资源的大小,两个芯片可以选择性的焊接。且在SignalTap里面二者也是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