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网表文件为何还有1'b1,1'b0这样的描述

楼主(2016-08-03):
PR做完之后,这些不应该全由TieHi TieLo单元例化吗?为何网表里还有1'b1,1'b0这样的连接呢?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edi or icc, edi中使用cmd addTieHiLo添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Astro做的

网友:
Astro没用过,在encounter中,对于tie-off pin, 如果PR过程中是直接连接到Power net上的,那么保存的.v文件中仍为1‘b0或1’b1,保存包含power pin的pg.v文件中为连接到VSS或VDD,这是对leaf-cell pin而言,对于hierarchical pin的tie-off,网表中不会做改变,总为1'b0或1'b1,你可以查查相关的pin是否为hierarchical。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谢谢你的回答。后来换成ICC进行PR,问题就解决了,都例化了tie-cell去连接。

网友:
连的VSS和VDD咯

网友(2018-06-09):
回复 网友B:

   您好,我的问题现在就是这样的,这些需要tie-off的pins是hierarchy的,所以保存Verilog的时候看到他们还是用1'b0/1'b1表示的,请问能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吗,多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些有什么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