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软铜绞线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6-08-03):
软铜绞线的连接问题

(柔性电缆/五类导体/六类导体的连接问题)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裸铜软绞线。裸铜软绞线是将多根单股硬铜线采用正规绞合、束绞、无复绞或束绞后按正规绞合复绞等形式绞合而成。主要用在连接电机、电器设备部件上或者超大电流和特殊场合。

绞合导线的特点:

1, 柔软性好

未经绞合的平行线束在弯曲时,线束外侧单线受拉伸,内侧单线受压缩,二者对弯曲产生阻力,在弯曲、拉直的过程中,各单线都受到一次弯曲变形。而绞线在弯曲时,由于每根单线是成螺旋状缠绕在绞线的周线周围,每根单线同时受到拉伸和压缩,受压缩部位向拉伸部位移动,只需克服单线移动时的摩擦,这个摩擦力比平行线束中单线弯曲产生的阻力小得多。

相同规格的绞线,节距越小,绞线弯曲时单线移动距离越短,摩擦力越小,绞线越柔软;相同截面积的绞线,单线根数越多,绞线越柔软。GB/T3956规定相同截面的第一、第二、第五、第六种的单线根数依次增加,其柔软性也依次递增。

2, 可靠性高

单线做电线电缆的导体时,受制造过程产生的缺陷和材料不均匀性影响而降低单根导线的可靠性。用多根单线绞合的线芯,缺陷得以分散,导线的可靠性明显提高。这样的情况对于单线接头尤为明显。

3, 强度大

相同截面的单根绞线与单线相比,强度得以提高。相同材料,线径越细,其抗拉强度越高,因此,由多根细绞线绞合而成的绞线综合拉断力要大于相同截面的单根导线的拉断力。

4, 稳定性好

绞线在弯曲时,每一根单线的位置轮流处在绞线上部伸长区和下部的压缩区,单线不会产生伸长和压缩,也不会发生单线位置的变动。平行线束弯曲时,上面的单线受拉伸而嵌入线束中,下面的单线由于受压缩而向线束中心压缩,从而使线束形状发生了变化。

下面谈一谈超细绞线连接面临的问题

目前第五、第六类细绞线连接的端接、对接面临一些问题,原因分析如下:

由于细绞线单线越小,绞线整体外径就越大;节距越小,整体外径就越大。

150平方毫米的普通铜绞线和超细绞线的直径作对比,如下:

150截面,实心导体最大直径是13.8,普通绞合导体是16.2而软导体则是19.0。绞线截面越大相差就越明显。

目前市场上面的压接型铜鼻子、压接型接管均是针对普通的铜绞线。虽然细绞线的直径增大了,但是截面积还是一样的。在压接的情况下,最终压接处的直径应该是一样的。那么问题就来了,同截面的铜端子和铜接管,超细绞线插不进去;大截面的铜端子和接管,又会压不紧。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笔者了解到的有两类方案:

1, 不采用通用的六角压接,采用坑压接,需要采购订制的压接工具。由于坑压接后会形成压接处深坑和变形,不适合于电缆附件内使用;

2, 采用先进的秉岳电气力矩连接器,解决目前国内普遍存在的一些连接问题。

力矩连接器介绍

秉岳电气力矩端子和力矩接管是指通过恒定力矩紧定的方式进行电缆端接和对接的产品,如上图所示,该类产品应该具有如下特点:

1, 适用于35kV及以下电压等级。

2, 铜铝通用,大大缩减端子或者接管库存,便于管理;可用于铜电缆、铝电缆或者铝合金电缆,亦可以用在铜铝电缆过渡。

3, 宽范围设置,跨越三个截面积。比如型号为150/240的产品,跨越150,185,240三个截面积电缆,大大减小了库存。还有一个重要的好处在于不同厂家的电缆虽然标称截面积相同,但实际截面积不一样,均可以适用。但这个跨档范围也不宜过宽,影响连接的可靠性。

4, 采用力矩螺栓紧定方式,保证连接可靠,对力矩值有严格的要求,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需要经过精确的建模并通过拉力试验、温升实验、电阻实验和热循环实验验证。

力矩产品不需要压接,只需要一把套筒扳手即可完成安装,并不受工具、压模和人为因素的影响,能够保证每一个连接都可靠。

力矩产品用在电缆附件里面,能够有效的降低故障可能性。传统的压接方式会形成锐边、毛刺等,需要仔细打磨并且缠绕厚厚的绝缘带或胶,而力矩产品表面经过特殊处理,是光滑的表面,只是螺栓断口处稍微处理即可。

综上所述,采用秉岳电气力矩连接器是解决细绞线连接问题的最佳方案。秉岳电气是一家创新型企业,以技术创新为龙头,信奉分工合作,销售通过渠道进行,现正在招募全国各地代理商,欢迎广大电缆销售、电气销售人员加盟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