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DK的小疑惑

楼主(2016-08-03):
有一个疑惑,cadence下做电路设计,假如不需要做版图设计,只需要仿真结果,是不是不需要工艺库,创建library时可以选“do not need a process information”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没有工艺文件没有办法仿真吧

网友:
首先你要明白PDK是什么,process design kit,制成设计套件,通俗来讲PDK就是一系列技术档案,提供全定制IC设计时所需的基础架构元素, 如参数化单元库(PCell)、设计规则(rule decks)、仿真模型及其他更多项目。PDK都是针对个别晶圆厂与制程组合而建立的,以确保所有元素能够密切配合。所以工艺库的属于PDK的一部分,现在一些工艺制程,有些foundry是没有完整的PDK包的,但也有人在用。回到你的问题,仿真需要什么,当然是model文件,有了它就算没有工艺库的支持,也是可以仿真的。如果还需要版图,那就要设计文件,各种rule等等。

网友:
当然可以这样做,只需要.SCS文件即可仿真,不需要工艺的tf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不可以解释一下model文件,就是.scs文件吗?具体作用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解释一下.scs文件,为什么我没有这个文件

网友C(2020-03-04):
不同版本的pdk会有很大差别吗?比如说CIS、RF和analog的

网友(2020-12-15):
PDK一般包涵很多部分,真正在仿真中起作用的其实是网表net文件,理论上只要有个网表就完全够了。你只要随便黏贴一下网表文件(包涵所有物理效应的网表,物理器件级建模如BSIM系列,而非RTL级的),就可以了。
然后对比一下测试数据,基本性能就已经出来了。
但是为什么还要其他部分呢?
这是因为工艺生产的要求,你的器件生产的时候需要版图的吧,所以怎么引用缩放尺寸的图形,这个逻辑代码写怎么缩放图形的东东就是PCELL,pcell是为了形成版图的。毕竟你的器件只有一个尺寸,最终生产的时候还要变成实际的器件图形连接的电路才行。
现在问题又来了,单元图形连接成集成图形,你用金属将器件联线在一起的时候,万一错了呢,那在生产的时候会不会才发现逻辑连错了?
所以,才有LVS,就是为了检测你的原理图和版图是正确的电气连接。
既然是涉及生产,那就要符合厂区里机台的工艺极限。假设光刻机工艺限制是0.5u以上才能曝开,那么你在设计间距的时候肯定要规定设计师设计的时候 ,版图上要满足spacing>0.5u,然后各种工艺限制的条件多了,就变成了DRC。
DRC直接反应工厂的生产能力,要是工厂发布了更加精细度的DRC,那一定是他们买更好的机台或者改进更好的工艺制程了。
剩下的其他PDK的内容都是没什么大用,但是没有也很难受的,比如给设计师一个更加舒服的可调控的面板,或者做一些工具栏。
还有一些设定板材物质条件的是给EM用的,EM也是和版图结合,但是和仿真网表不同的是,EM是用麦克斯韦方程等物理算法直接通过版图计算参数的,一般无源比较准,有源就又慢又不准了,除非你用TCAD去做器件设计,直接上工艺材料参数,那么单个器件跑的肯定比PDK准,但是它肯定不能胜任多级别的集成电路,计算量指数上升。

网友(2024-03-12):
引用 网友C:
不同版本的pdk会有很大差别吗?比如说CIS、RF和analog的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