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局布线和详细布线的区别???

楼主(2016-08-03):
全局布线和详细布线的区别???

网友:
globalRoute是根据gcell,来划分net走向分布,detailRoute就是具体的局部绕线

网友:
可以看看User guide,上面应该有详细的解释。赞同楼上版主的,globalRoute只是把net分布到相应的GCell里,并没有进行真正的绕线,detailRoute是根据globalRoute的结果将net分配到具体的track上,进行实际绕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也是runtime和精度的tradeoff

网友:
Routing分三步走,global routing,track assignment and detail routing。

1:global routing 是基于gcell,个人以为主要是分配绕线资源;根据global routing结果可以看看congestion情况,就是总体看绕线资源是否足够,是否合理;

2:track assignment 是把net 分配到具体的track上。这样的话,如果某个gcell里分配的net多于实际track数量,那就有short了;

3:detail routing 就是具体fix dr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