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spi to ahb 控制

楼主(2016-08-03):
请问,有没有哪位用过spi转ahb的ip,或者自己设计的架构资料,能够分享下,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你做过AHB总线的master接口设计,完成这个就很简单了。把SPI的读写操作,转换成AHB总线的读写命令时序发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