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NA SP仿真问题

楼主(2016-08-03):
刚刚接触射频部分,问题小白还望大家轻拍。
1 对于wide band 的inductor-less的LNA,采用CGCS的架构,双端输入,双端输出,testbench的搭建,输入端port设置为dc,需要设定DC值么?(workshop中dc值是blank)
2 port后面利用rfLib库里面的balun进行单转双,我看workshop里面testbench的搭建,balun后面串联一个大电容,这个电容的作用是干嘛的?隔直流?这个电容不加可以么?
3 LNA的直流偏置怎么加?
4 对于输出端port前面的电容的作用也是不懂,还请大家指导。
5 testbench的搭建都是基于电感LNA,inductorless的LNA的testbench的搭建和带电感的LNA一样么?

网友:
LNA的直流偏置怎么加,楼主弄清楚了吗?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rfLib库里面有个模块是balun_com,com端给直流偏置就好了。我不确定这个方法正不正确啊。

网友(2017-10-09):
回复 网友B:

   找不到这个balun_com的资料啊

网友(2018-01-17):
楼主,rflib里balun的参数怎么设置呢?

网友:
回复  asu2011
你知道怎么设置这个balun参数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加扣:1181077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