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A调试问题请教

楼主(2016-08-03):
(图片)

楼主:
图片没发送成功?

楼主:
调试的时候有以下问题:
(1)不稳定,负载阻抗变化,会有自激;
(2)不通的供电电源会导致输入变化;
(3)我用这种偏置电路,实际电路分配大约0.78v左右
有没有高手解答下

楼主:
有没高手?帮忙解答下,我现在没思路。

网友:
学习下,没有高手给解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