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时一般设定set_min_library还是set_max_library?

楼主(2016-08-03):
综合时一般设定set_min_library还是set_max_library?
初次综合时,是不是一般设定set_max_library,可以查看有没有setup time违例?
那什么时候设置set_min_library?set_min_library是不是为了check hold time有没有违例?

网友:
综合的时候,还没有实际走线,看hold没有意义,setup也只是个估算值,不是很准,使用set_max_library。check hold要到route之后才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