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的shrinkage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6-08-03):
请教一下,芯片的shrinkage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工艺是怎么做的?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啊?谢谢!

网友:
就是不改版图直接照比例缩小,
例如0.13um缩成0.11um,
这通常是在数字IC较常见,
可以增加chip的产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还可一这样玩啊,有一定风险啊。谢谢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