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跨时钟域解决办法,求大神

楼主(2016-08-03):
请设计一个电路将时钟域1内的一个脉冲pulse传递到时钟域2:要求a)两个时钟域的相对关系未知 b)脉冲IN的宽度未知,但是远小于时钟域1内相邻两个脉冲的间隔

网友:
试试看:用一个D-FF,IN接时钟输入,‘1’接D输入,输出Q到时钟域2。时钟域2产生一个ACK作为D的CLR。

网友:
用异步FIFO转换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http://bbs.eetop.cn/thread-605419-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能用异步FIFO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了解了,问题解决,谢谢。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要异步传输的那个脉冲宽度,是不是一定要在clka时钟下呗采集到,否则,就不会有结果

网友:
被传递的脉冲是clka域下的信号,当然能被clka采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