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讲LDO过流保护电路的文献都没有涉及稳定性考虑呢?

楼主(2016-08-03):
都没有考虑稳定性,好像开环用似的?

网友:
论文和工程经验还是有些区别的,要电流抑制好,增益就要高,增益一高就要补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过流保护电路怎么补偿?EA输出端和功率管栅端分别是两个高阻结点,怎么补偿合适?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M1的栅极和漏记之间加电容,不过会降低LDO的相位裕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这样,LDO环路反而不稳定了,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