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cadence仿真基本差动对

楼主(2016-08-04):
我要仿真的是这幅图,用hspice仿,sp文件不会写,求大神指教。
主要是不知道怎么实现横轴是ΔVin,纵轴是ID1-ID2,像拉扎维的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里面92页里的图一样。

网友:
把差分输入接电压源两端,dc电压设置为一个变量,然后dc仿真,选择变化参数为该变量,然后输出为it相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怎么做到输出是两个i相减?

网友:
回复 网友B:

    get express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写进激励文件里面的?不太明白,请赐教

楼主:
找到了,是用par命令